28031 AD开启的语句

楼主(2015-03-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参考相关的资料的吧。。

网友B:
ADC启动的方式比较多    中断一般是用于数据读取吧
你直接可以用软件启动方式    具体寄存器   下来帮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启动的方式比较多    中断一般是用于数据读取吧
你直接可以用软件启动方式    具体寄存器   下来帮你找 ...

我就是没看懂到底是哪个寄存器呀

网友C:
AD采集有两种模式的,一种是中断模式的,另一种是查询模式的。

网友B:
下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