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器里面有片8751单片机,想换成STC89C51,如何做到?

楼主:
手里有几个VFD显示屏,拿来做了几个万年历,因手贱(大概是吧,呵呵),已经烧坏了一块屏内部的单片机,因为烧一块少一块,心疼了,所以想将器内部的单片机备份复制一下,不知道可行否?

原来的单片机是:D8751,带紫外线擦写窗口的,手里有几个STC89C52,ST89C51等芯片,大家给支个招,看看怎样把8751里的程序复制到8951里面?

楼主(2015-03-08):
补上老模特的靓照:

网友A:
8751的EPROM里有个保密位,一般做产品时,保密位肯定是已经写入的,所以内部程序是读不出的.除非你烧银子**.歇搁吧.

网友B:
这个单片机不容易烧的吧?

网友C:
8751应该好破。

网友A:
软件攻击取得成功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对早期ATMEL AT89C系列单片机的攻击。
攻击者利用了该系列单片机擦除操作时序设计上的漏洞,使用自编程序在擦除加密锁定位后,
停止下一步擦除片内程序存储器数据的操作,从而使加过密的单片机变成没加密的单 片机,
然后利用编程器读出片内程序。

楼主:
呵呵,惊动T叔与宋业科了;

我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编程器 叫做 TOP2007,又按照手册要求找出装有XP系统的老笔记本,折腾了 一下,软件显示读取完成,但是缓冲区显示的全部是FF,应该是加密了;

怀疑损坏的8751换到正常的屏上试了一下,确认单片机挂掉了

楼主:
那么,现在要做的工作是要”**“8751吗?呵呵

网友A(点评):
这种古董已经不值得再费这么大劲折腾了,哈哈

网友D:
VFD显示屏,另写程序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现在要做的工作是要”**“8751吗?呵呵

8751的**赛格好像要1K-3K吧,**后STC89系列基本可以直接代换。

上一些我的实拍的旧芯片: :)

(52)

stc15w4k32s4(2).jpg (132.95 KB )

网友F:
自己重写程序吧。

网友G:
根据功能重写吧

网友H:
又不完全兼容,还是自己写吧;

楼主:
原来的屏是232串口驱动的,使用倒是很方便,坏了的,留到以后仔细研究一下,练练手重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8751的**赛格好像要1K-3K吧,**后STC89系列基本可以直接代换。

上一些我的实拍的旧芯片:

挺可惜,本来就是几十块钱一套买回来玩的,花几千元**就没意思了,现在手里好有几套好用的,先玩着,坏的这个,以后再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攻击取得成功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对早期ATMEL AT89C系列单片机的攻击。
攻击者利用了该系列单片 ...

是啊,本来以为不太麻烦,既然困难重重,不如留出精力和时间玩点别的

网友I:
这个得花钱,让解密那些高手来了,若自己想搞定只有自己编程了

网友J:
VFD驱动,重新编程,应该也很容易,和数码管驱动差不了多少的。

楼主(2016-02-23):
这个帖子应该有个交代,我最后打算花1000元找人把8751的程序读出来,写到89C51里面,结果找了两个朋友,都是干花快递费,没有达到目的,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