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D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5-03-08):
我手头有一款16位AD,ADS8344,采用单端供电,原计划将9V经过LM7805转成5V给AD,同时将9V进过基准稳压电源芯片ADR445,变成精准5v给ADD8344提供基准电压。现在有点害怕经LM7805在转化的5V不稳定,给AD供电会造成AD转换精度的下降。

请问一下经LM7805转化的5v可以给AD供电吗?如果我不用M7805,再加一个基准稳压电源芯片ADR445,一个ADR445转化出来的5V给AD供电,另一个ADR445转化出来的5V给AD提供基准电压,可以否?

网友A:
你AD的电源,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没这么高吧;
7805的输出肯定是稳定的,最多温漂,精度等差点;

如果用基准供电,可以加一个运放跟随给AD的电源供电啊;
怕运放的驱动能力不足,可以再加三极管扩流;
这样可以省片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