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30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楼主(2015-03-08):
首先是那个数据配制成功  Y  之后要存储配置这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也是玩玩全全的菜鸟一只,导师要求用cc2530,问下那2430的程序能用在2530上吗?因为感觉网上找到的2430居多;
我要做的是一个定位,固定点和游离点分别是用2430和2431的,是不是换成2530就不用区分了?我看2530也有带定位功能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最后学2530的话看什么书比较好能推荐下么;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首先是那个数据配制成功  Y  之后要存储配置这是什么意思;

存储的配置就是刚刚配置成功的那些配置信息,方便下次使用或者异常时候使用

网友A:
问下那2430的程序能用在2530上吗?

不能直接使用,因为两个ic的io是不兼容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差异。具体请对比两个ic的datasheet

网友A:
我要做的是一个定位,固定点和游离点分别是用2430和2431的,是不是换成2530就不用区分了?

zigbee协议没有固定点和游离点这样的概念,但节点仍然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ZC、ZR、ZED),使用CC2530仍然是这样。

网友A:
最后学2530的话看什么书比较好能推荐下么?

官网提供的datasheet和例程是最好的学习资料,另外,网上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也是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