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关于同一图层显示多个图片,会的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
在同一个图层(如图层1),想先显示图1,再想显示图2。但调了很长时间,发现显示图2时,图1已经给清除,只显示背景色。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如图:

网友A(2015-03-08):
在同一层写当然会把之前的数据擦掉咯。

网友B:
链接:http://pan.baidu.com/s/1feI42 密码:xzvq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pan.baidu.com/s/1feI42 密码:xzvq

多谢,我好好参考一下

网友C:
你这个是多大的屏 上个图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pan.baidu.com/s/1feI42 密码:xzvq

上个原理图 学习一下

网友B(点评):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8GN79 密码:1dgq

网友D:
我想在不同层上显示,但是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两层同时使用就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想在不同层上显示,但是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两层同时使用就出错,

注意 不要请北京 指示在对应的位置显示对应的东东~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注意 不要请北京 指示在对应的位置显示对应的东东~就行了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