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简单的放大问题

楼主(2015-03-08):
想对一个20mVpp的信号放大200倍,由于没找到仪表级运放,就想用LM358搭一个简单的二级放大,第一级放大10倍,第二级放大20倍。却怎么也出不来,仿真是可以的。焊的电路,第一级信号放大可以出来,二级放大的信号就出不来了。接的单电源7V。

网友A:
这两级都有失调电压,你把两级之间的偶合改成电容偶合。

网友B:
1。交流信号,运放单电源供电,需要给直流偏执电压,否则负半周就被卡掉了,这里同相端需要给直流偏执电压,反馈回路也不能直接电阻接地,可以透过一个1uF的电容在接地,或者在加一个电阻接到VCC;
2.交流信号对运放的Vos没太大要求,但要注意Vos也会被放大,故就是2楼说的,级间加入隔直电容,第二级运放同样要注意给直流偏执电压

网友C:
3和5位置加100kΩ电阻接地

网友D:
改成双电源!

网友E:
认同板凳的说法

网友F:
运放输入端的直流工作点都在0V, 需要留意LM358是否支持0V共模电压.
建议使用如韵电子的CN958,附技术规格书.

网友F:
使用CN958外围元器件少,简单,方便,功耗低,

网友G:
请注意输入偏置电流产生的影响

网友H:
“二级放大的信号就出不来了”。接的单电源7V。
信号出不来了是什么意思,是压根没信号,还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倍数。
第二级输出的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信号都没说清楚呢

网友F:
参考一下CN958里面的应用电路就能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使用CN958外围元器件少,简单,方便,功耗低,

用起来方便,其他和LMV358类似.但是连淘宝的找不到,是不是出货量太小或者用的人太少啊?

网友F:
CN958是如韵电子新产品.  直接联系如韵电子或代理商即可.
百度搜索"如韵电子"

网友J:
两级之间加耦合电容解决了没

网友E:
结束了吗?

网友K:
放大交流需要直流偏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