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STM32的GPIOx_pin使用问题

楼主(2015-03-08):
我在入门学习STM32,涉及到按键点亮LED灯,如下一段程序,我设置GPIOA的Pin0~7为输出,GPIOB的pin8~15为按键输入,程序烧进去后键盘的GPIOB.pin8~15按键没反应,不过用GPIOB.pin0~7可以用且达到使用目的,难道我设置GPIOA的特定几个脚,后面的GPIOX都只用这几个脚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选择所有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配置成推挽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模式下 I/O输出速度 50M 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PA口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选择所有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配置成推挽式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模式下 I/O输出速度 50M 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口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一边使用GPIOB的pin8~15脚做输出时,可以同时使用GPIOA的pin0~7脚作为输入,需要使用哪些库函数,以下是我使用的程序,但是,要么只能使用GPIOB的pin8~15和使用GPIOA的pin8~15脚,要么就只能是GPIOA和GPIOB的pin0~7脚,没办法交叉使用

网友A:
可以啊,我记得不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记得不影响啊

我上面定义GPIOA的_pin0~7八个脚后,下面就只能使用GPIOB_pin0~7的八个脚,设置的GPIOB_pin8~15按键输入无法使用,不知道什么原因: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面定义GPIOA的_pin0~7八个脚后,下面就只能使用GPIOB_pin0~7的八个脚,设置的GPIOB_pin8~15按键输入 ...

你设置的是浮空输入

网友B:
应该可以用,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把完整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用,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把完整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变量定义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声明函数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int retval;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NVIC_Configuration();         //NVIC配置函数

  //使能APB2总线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关闭调试 端口重新映射  使用仿真器调试时,不能用此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选择所有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配置成推挽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模式下 I/O输出速度 50M 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PA口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选择所有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配置成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模式下 I/O输出速度 50M 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口

  GPIO_Write(GPIOA,0Xffff); //初始化PA端口让 LED处于熄灭状态

  while (1)
  {

        GPIO_Write(GPIOA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
}
/*******************************************************************************
*                           配置RCC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DeInit();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别好
  {
    //开启FLASH的预取功能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延迟2个周期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配置AHB(HCLK)时钟=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PB2(PCLK2)钟=AHB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1(PCLK1)钟=AHB 1/2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PLL时钟 == 外部高速晶体时钟*9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使能PLL时钟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时钟就绪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配置系统时钟 = PLL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检查PLL时钟是否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NVIC配置函数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是浮空输入

就算是浮空输入,应该也不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算是浮空输入,应该也不会有影响的吧

浮空输入一般用在ADC,你改成上拉输入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空输入一般用在ADC,你改成上拉输入应该就好了

试过了,包括上拉、下拉、模拟、浮空都一样的结果: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