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大神如何选择运放

楼主(2015-03-08):
最近在做有源电力滤波器(active power filter),需要做一个调理电路将电流霍尔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转化为DSP兼容的0~3.3V的电压信号,想请教下论坛各位大神选择哪一款运算放大器?小弟以前没做过硬件,不太了解,谢谢了

网友A:
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此电路好像不能实现楼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此电路好像不能实现楼主要求。

感谢版主大神的回复。第一个电阻不是把电流变成电压了么?: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大神的回复。第一个电阻不是把电流变成电压了么?

不错,该电阻两端电压与通过的电流成正比。
那么接下来用一级电压跟随也就够了,为何要用两级电压跟随,还要在中间插入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该电阻两端电压与通过的电流成正比。
那么接下来用一级电压跟随也就够了,为何要用两级电压跟随, ...

版主回复好快,2个电压跟随器中间那部分,应该是是做了电压偏置吧,至于为啥用2个,我也不清楚,这是别人硕士论文里的电路:P,

网友B:
这里对运放的要求不高,主要就是Vos指标,根据采样电阻大小和系统需要采集的精度来选择合适的Vos的运放即可,一般用单级就搞定了,如果是交流信号,也可以再用一级产生直流偏执电压

网友A:
运放的选择,最常见的是单位增益带宽和压摆率,以及精度(包括失调、偏置电流等等)。
从图中输入端有个电容来看,对运放速度要求不会高,于是只剩精度一项。要精度够用,楼主根据电路要求选择失调小、温飘小的运放即可。

网友C:
适当加电压钳位保护吧;
运放选择低偏置电流,低失调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选择,最常见的是单位增益带宽和压摆率,以及精度(包括失调、偏置电流等等)。
从图中输入端有个电容 ...

谢谢版主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适当加电压钳位保护吧;
运放选择低偏置电流,低失调电压的;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对运放的要求不高,主要就是Vos指标,根据采样电阻大小和系统需要采集的精度来选择合适的Vos的运放即可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不客气;

网友D:
选择运放要考虑工作电压,输入失调电压,共模电压范围, 带宽等.
附如韵电子的CN958技术规格书,CN958集成了一个运算放大器和一个基准电压源,外围元器件少,使用简单,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运放要考虑工作电压,输入失调电压,共模电压范围, 带宽等.
附如韵电子的CN958技术规格书,CN958集成了一 ...

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楼主:
结贴了,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2015-05-28):
引用 网友C:
适当加电压钳位保护吧;
运放选择低偏置电流,低失调电压的;

您好,请问电压箝位保护,您采用哪种二极管?3.3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电压箝位保护,您采用哪种二极管?3.3V的

到NXP网站选一个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电压箝位保护,您采用哪种二极管?3.3V的

TI的电机驱动板,参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