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没有更新

楼主(2015-03-08):
081A的烤录问题,为什么我重新编译代码,烧录芯片后,还是没有更新,还是保持上一次的代码的状态

网友A:
你关掉加密功能,将源程序写入后记下CHECK SUM,在用ISP51或PRO-06读取,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B:
嗯,如果没有问题,再将新的程序写入并记下CHECK SUM,再用烧录器读取

网友A:
对,对比一下校验码,如果都一样,说明你写入的两个程序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C:
楼上两位正解

楼主:
多谢,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