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功率计费器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5-03-08):
小弟今天拆了一个市面上的功率计费器。这个是进线图,确定是画对的。
请问下为何从火线取电流?这边为何不把零线做GND来使用(这样3.3V是不是就踩在220V上面了)。是否可以用零线来取电流,并且用零线做GND来使用。

网友A:
测功率 都是火线上取样的 至于为什么 你自己先想想
既然火线取样 采样电阻上的差分信号是要进芯片的 N线做地 相对电压很高的 芯片受不了 所以火线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功率 都是火线上取样的 至于为什么 你自己先想想
既然火线取样 采样电阻上的差分信号是要进芯片的 N线做 ...

你好,如果从零线取样,如果火线地线作为回路会测不到电量吗?

楼主:
我想了下,是不是因为既然要从火线取样,因为测量IC无法承受220V的电压,所以只能把火线作为地线,那这样的话其实我用示波器测图出的+5V是能侧到-303V~+313V的电压,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关于为何一定要从火线取样的原因,我还不是很清楚,是因为考虑到220V地线和火线的回路问题吗?
@jjjyufan

网友A:
芯片承受不了那么高的电压
因为电源是非隔离的阻容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承受不了那么高的电压
因为电源是非隔离的阻容电源

你說的意思我明白,如果我用零線作為地的話,採樣也從零線取,那芯片是否就不用承受高電壓吧。

還有請教下我上面理解的+5V用示波器測其實是一個騎在AC220V上面,是一個-303~311的波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承受不了那么高的电压
因为电源是非隔离的阻容电源

你好,我还想请教一下,电路中D2的作用,如果没有D2是否有影响。
我百度查了一下说是负半周提供回路,但并不明白具体存在意义,负半周没有回路的话又会如何。 新人学习研究,请多包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意思我明白,如果我用零線作為地的話,採樣也從零線取,那芯片是否就不用承受高電壓吧。

還有請教 ...

示波器 直流档测试 注意示波器 大地的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想请教一下,电路中D2的作用,如果没有D2是否有影响。
我百度查了一下说是负半周提供回路,但 ...

百度补知识: 半波 全波 桥式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补知识: 半波 全波 桥式整流

1,全波与半波的区别我明白,同时这个电路是半波整流,D1为负半周提供交流回路给负载。可是D2的作用是什么,在这边正半周的时候D2的存在会使得有这样一个回路,我的意思说这个回路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2,因为我暂时没有条件测,所以想求证一下,在这边火线作为地线的情况下,系统的+5V用示波器测试(已经隔离)是否是一个我描述的骑在AC220V上面一个电压。
3,版主你说的火线做地,从火线取样我明白了,可是如果我用零线做地,从零线取样是否可以,有弊端吗。因为我觉得用零线做地似乎比火线做地安全一点,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3 你可以多拆几个同类产品  大多数零线 比火线要细很多。你反其道而行 虽然电路可以工作 姑且 不论测量的是否准确  你自己是否觉得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 你可以多拆几个同类产品  大多数零线 比火线要细很多。你反其道而行 虽然电路可以工作 姑且 不论测量的是 ...

因为我理解的是一个回路里面流过火线零线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吧,所以我想从零线取会比较安全(这样至少系统的地是安全的),我思考的是如果把火线作为地,那整个系统的地都是高压。。。

另外。版主对我1和2的问题怎么看。

还请版主点明我,感谢版主不厌其烦的回答。

网友A:
地是相对的
你要理解“参考地”的含义 对板子来讲是DC5V 对你来说是高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理解的是一个回路里面流过火线零线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吧,所以我想从零线取会比较安全(这样至少系 ...

计费插座 由于结构原因 上下2个插座 至少3条线到板子LIN NIN LOUT 如果确定火线地 打个比方 LIN LOUT 可以用2平方线 Nin因为只给板子供电 可以0.3平方
这粗细上 就可以省点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是相对的
你要理解“参考地”的含义 对板子来讲是DC5V 对你来说是高压

我明白参考地的含义,所以我在10楼的第2点求问是不是系统的5V用示波器测,其实是个搭载在AC220V上的一个交流电。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有很大的疑问:
交流220V的零线正常应该是与保护地PE是同电位安全的吧,所以我最初的疑问是为何不把采样电阻放在零钱端,并将零线作为整个系统的地。后经版主说明我明白了从火线取电压就必须将火线作为地的原因(就是我1楼给出的图)。但是我还是没搞懂地线用零线这个方案的弊端,(版主提醒我说测量不准和可靠性的问题;我还是没明白,测量不准是不是因为火线和PE端的回路会引起测量不准;另外整个回路就火线零线电流不是处处相等的吗)。

初学上路,请前辈不吝啬指导。。。

网友A:
这么讲可能更好的理解:
无论你怎么接线 板子定义 火线 零线  其中必定有一根上是采样电流的 对吧
那与之对应的就是参考地
正常情况 板子上我标了 L N 参考国标插座左零 右火  一一对应 接线
那如果 我标新立异 板子上N 对应插座右火 N对应插座左零 电路同样工作 那你说这样算 零线做地 还是火线做地?
因为插座上LN 是有标准的 所以 大家都是按标准来做的 显得规范点

网友A:
翻出来以前做的一个电表
你可以看看结构
接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讲可能更好的理解:
无论你怎么接线 板子定义 火线 零线  其中必定有一根上是采样电流的 对吧
那与之 ...

是不是说不管用火线还是零线取电压,取电压端必须作为地来使用。不管从哪边取电压都是一样的?

楼主:
有两个问题:
1,为阻容降压的带负载能力有限,如果我的MCU,检流IC和一些其他功能模块加起来要0.5A的电流,这样的话有什么好的电源方案吗?
2,因为要检AC220的功率,考虑共地原因,是不是电源方案一定要是非隔离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