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按下加1,一直按着不变着是为什么?

楼主(2015-03-08):
*************由按键传送参数程序*****************
   if(!G_Key2)
     {
      delay_ms(10);
    while(!G_Key2)
          {
             SendMessage(WM_KEYDOWN,KEY_2);
            }
            if(!G_Key2)                        // 扫描到的按键能这么传参数吗????
              {
                 SendMessage(WM_KEYPRESS,KEY_2);
               }
       }
**************处理接收到的参数***********************
if (wMsg==WM_KEYDOWN)
     {
     if(WParam==KEY_1)
          G_Key_Flag++;
          if(G_Key_Flag==6)
      {
       G_Key_Flag=0;
      }
         {
           SwitchMode();
        }
        if(WParam==KEY_2)
         {
            AddValue();
           }
     }
else if (wMsg==WM_KEYPRESS)
     {
        {
         SwitchMode();
         }
           {
             AddValue();
            }
     }
}
**************这是最终执行按键程序****************************
void AddValue()
{

    if(G_Key_Flag==0|G_Key_Flag==1)

       G_Counter1++;
     if(G_Counter1==512)
         {
          G_Counter1=1;
        }
     if(G_Key_Flag==2|G_Key_Flag==3)

      G_Counter2++;

     if(G_Counter2==100)
         {
          G_Counter2=1;
          }

    if(G_Key_Flag==4)
    G_Counter3++;
      if(G_Counter3==100)
         {
          G_Counter3=1;
          }
}
按键按下加1,一直按着不变着是为什么?

楼主:
还有就是在这基础能改成按下加1,连续按着按键一直加!

网友A:
LZ试试用状态机扫描按键吧,3个状态,1空闲,2按键延时,3是按键抬起

网友B:
你的程序貌似结构有些乱看着不是很清晰,而且在判断按键时候出现死延时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做法,容易造成单片机运行程序混乱

网友C:
一直按着,肯定不变啊

网友D:
为啥子啊

网友E:
while(!G_Key2) //一直按键,那么程序永远在这里进行死循环,只有按键松开才跳出往下执行。
           {                       //尽管会跳进中断,但是中断返回后,还是跳回来这里继续循环(除非松开按键)
                       SendMessage(WM_KEYDOWN,KEY_2);
           }                       //而你在死循环的过程中,没有变量加1,也没有刷新显示,后果就是不变。

网友F:
用定时器弄个1s延时
      while(!G_Key2)
     {
                      SendMessage(WM_KEYDOWN,KEY_2);
                       if(1s到了)
               {
                      变量++;
                      刷新显示;
                                 秒清零;
                      }
         }

楼主:
能具体些吗?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定时器

网友A:
oid time0 (void) interrupt 1
{}
定时器T0的中断函数!关于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自己设置一下!将EA、ET0设置一下!\

楼主:
定时器要怎么才在程序中起作用呢?   一定要跟中断一起吗?

网友F:
连定时器都不会用,建议你看书

网友G:
逻辑上有问题,你单步调试一下

网友H:
楼主看来对单片机知道的太少了,没关系,大家都是从一无所知开始的

网友I:
先看懂定时器和中断吧,你会发现程序会好写很多

网友G:
一般这种问题发生的原始在于程序实际的逻辑和自己想的逻辑不一致的时候

网友H:
这样的程序死悄悄

楼主:
好吧,闪了

网友J:
楼主先单步调试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K:
逻辑有问题,|是按位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