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求助

楼主(2015-03-08):
用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可不可以互补输出PWM波?
比如stm32f103的TIM1的CH1和CH2可不可以互补输出带死区的PWM???
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互补输出带死区的PWM 是高级定时器(TIM1,TIM8) 同一通道 (如 CH1, CH1N) 的功能.由于使用同一个 CCR, 稳定性很高. 推荐
至于通用TIMx, (如 TIM2) 的任意两个通道实现互补输出带死区的PWM, 由于两通道输出极性可以单独设定, 所以只要设置成相反也是可以实现的, 但要同时切换 CCR 值
注意: 一定要启用预装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