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ON寄存器

楼主(2015-03-08):
发现有个PCON寄存器,当PCON=0x03;时进入POWERDOWN模式,测试OK

楼主:
MCU的电流是变的很小,另外规格书里写了有P1,P3口唤醒寄存器,试了一下先在程序的开头写P3WKPE=0x04;,再在p3.2口接一轻触开关,当轻触开关按下时,发现MCU的电流有变成10几毫安,说明唤醒正常,但按键松开又复位到了POWERDOWN模式

网友A:
请LZ查看程序,进入POWERDOWN模式 应该是只要设定PCON.1=1

网友B:
是啊,进入POWERDOWN模式后,一经过I/O唤醒后,即离开POWERDOWN模式
不会自动再次进入POWERDOWN模式

网友B:
除非程序再次运行到程序PCON=0x02;
才会再次进入POWERDOWN模式

楼主:
哦,当进入POWERDOWN模式或空闲模式,用I/O口唤醒后,直接操作I/O是可以的,但处理变量等发现不行

网友C:
进入POWERDOWN模式或空闲模式后哪些信息会丢掉?

楼主:
啊?用I/O口唤醒后咋操作才是正确的?

网友D:
用中断唤醒

楼主:
用中断唤醒就很OK,没I/O口唤醒的那些问题。

网友E:
刚退出掉电模式后至少要等 4 微秒后才能进入或再次进入掉电模式。

网友F:
执行掉电或是空闲模式的程序后,最好加两到三个NOP指令的延时,再继续运行程序。

楼主:
哦,我知道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

网友G:
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H(2017-01-09):
那要进入空闲模式PCON=0x01;

网友I:
弄好了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