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采样频率的联系

楼主(2015-03-08):
79sh165斩波频率可设置为1、2、3、4kHz,它和采样频率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A:
你说的斩波就是削波,这个是为了减少PGA的失调用的

楼主:
哦,和采样频率无关?

楼主:
内部AD采样频率设为10Hz,斩波是否开启,频率多少?

网友B:
削波需要软件开启,PGAM的bit2置1才行。

楼主:
我是想问 如果我AD用10Hz的采样频率,这时候削波应该设置多大的频率呢?

网友C:
削波频率设置成1~4k都可以,没有区别。

网友D:
当前声卡常用的采样频率一般为11KHz(每秒采集声音样本11千次)、22KHz、44.1KHz和48KHz。11KHz的采样率获得的声音称为电话音质,基本上能让你分辨出通话人的声音;22KHz称为广播音质;44.1KHz称为CD音质。采样频率越高,获得的声音文件质量越好,占用磁(光)盘的空间也就越大。一首CD音质的歌曲会占去8M左右的盘空间。

楼主:
哦,这样啊。。。

网友E:
中颖MCU,锂电池管理IC 代理,姜先生 QQ252678599  电话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