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口拉高电平不管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09):
我把第四组PWM对应的端口设定为GPIO口之后,程序里怎么拉高电平,输出都是低电平,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么 ,那句话执行过后,根本就不管用,对应的位还是低,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只有GPIO口4A和4B存在这个问题,其他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B:
你看看相应引脚能不能设置为GPIO    如果支持   就好配置了
不支持  只能配置为PWM特殊功能引脚外  可以采用强制高或强制低来控制输出

网友C(2015-05-21):
您好,我也发现了GPIO置高电平不起作用的问题,请教您是怎么解决的,或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D:
看下IO口的内部下拉电阻的起用没。。

网友E:
引脚能够配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