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 PB4.5无法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5-03-09):
是默认为IIC功能吗?那如何关掉IIC,打开普能的IO功能吗?

网友A:
那是真开漏  做输出时要加上拉

楼主:
啊!!!!!!
PCB都做好了

楼主:
啊!!!!!!!!!
不会吧!
数据手册上有写吗???????????

网友B:
STM8有这个问题,输出加上拉电阻吧;
飞根线,测试下就知道了;

STM32的IO没这个问题;

网友A:
有啊  输出类型是T T就是真开漏

网友C:
外部要上拉电阻。

网友D:
我之前看的中文手册里没写,看了英文的写了
[T] 就这个标志,之前也被坑过。

楼主:
谢谢,第一次用STM8,一直在用STM32,看了一下中文版的参考手册就想当然了。
外接上拉电阻搞定

网友E:
对的,我全部检测过一遍,GPIOB的是开漏输出,其他GPIO都可以设为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