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和DSP之间的SPI传输速度?

楼主(2015-03-09):
(无正文)

网友A:
手上一项目实际跑到15Mbps
实测传输数据达到了1.5MB/s

网友B:
15Mbps 已经是比较高的速度了.
不过这限制于设备的时钟和性能.
DSP和ARM 都是比较高性能的 MCU. 如果器件的性能好, 更高的速率也应该还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一项目实际跑到15Mbps
实测传输数据达到了1.5MB/s

那你设备的时钟是多少?我这个项目中的ARM和DSP的时钟能达50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上一项目实际跑到15Mbps
实测传输数据达到了1.5MB/s

对于spi这种同步通信方式,虽然收发可以同时进行,但是不像异步串口一样可以立即发送吧。。。
例如 stm32 spi从模式下如何发数据呢,依旧只需要往dr写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spi这种同步通信方式,虽然收发可以同时进行,但是不像异步串口一样可以立即发送吧。。。
例如 stm32 ...

要双方约定协议的,而且是按包传输。

网友D:
不明白楼主的意图, arm的spi模块, 最快可上50m, 50m/8=6m
既然选中dma, 为何不用dsp dma<>arm dma对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