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没人会吗?

楼主(2015-03-09):
交流220V,需要负载特性可以模拟0.6~0.8C的负荷,选择多大电容啊?

网友A:
不知所言 只知1 2
1 交流220
2 既然是0.3-0.8C 如果我没理解错误 这里指电池的充电电流?
3 不晓得你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言 只知1 2
1 交流220
2 既然是0.3-0.8C 如果我没理解错误 这里指电池的充电电流?

题目是:可以模拟阻性、容性和感性负荷下单相电能表的计量运行情况,根据实际需要设计负载典型值为0.3A、0.6A、0.9A、1.2A,负载特性可以模拟0.6-0.8L及0.6-0.8C等负荷;(电校考试)。我也不明白容性和感性怎么选择电容和电感

网友B:
“模拟0.6-0.8L及0.6-0.8C等负荷”

这里的“0.6-0.8”猜测是功率因数,C和L是指容性和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