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中抗浪涌(限流)电阻烧毁,见电路R8

楼主(2015-03-09):
电路如图,现在用的是金属膜电阻47欧,1W的,R8使用一段时间后该电阻烧毁。
功率应该够了,看网上有的说要碳膜的,有的说要换绕线电阻,有用过此方案的指导一下?

网友A:
电阻用小了 以前做过很多这种 用的 100R 碳膜 从来没坏过

网友B:
还是功率问题!
你可以查看电路R8两端的波形,计算电压峰值时电阻的功率。

网友C:
从照片看,允许功率绝不是1W,应该是四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照片看,允许功率绝不是1W,应该是四分之一。

是照片拍大了,实际本体是11mm, 1W的

楼主:
我刮了一个电阻,应该是金属膜的是刻槽的,耐压没有碳膜的高,烧的形状就是里面刻槽的地方。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击穿了而不是过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照片拍大了,实际本体是11mm, 1W的

11mm长,正是四分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照片拍大了,实际本体是11mm, 1W的

要此电阻耐用,那就改成线绕电阻。不过,线绕电阻价格较高,而且很少有1W这么小功率的。
如果仍使用原来的47欧电阻,用两个或者三个电阻串联。
2楼所说用电阻值较大的电阻,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mm长,正是四分之一。

前辈请再看下,11应该是1W, 6是1/4,  9是1/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请再看下,11应该是1W, 6是1/4,  9是1/2

查了一下,确实6mm是1/4W。

不过,此电阻是否损坏与允许多大耗散功率关系不是很大。这个电阻在0.47uF电容情况下电流(有效值)大约32mA。耗散功率大约 0.05W。即使是1/4W电阻也没有问题。
但耗散功率0.05W,是电路达到稳态时的耗散功率。上电瞬间该电阻耗散功率可能相当大,最大可达千瓦以上!当然,时间非常短,可能不到1ms。但在1ms还不到的时间里面,已经足以使这个电阻损坏。
对此电阻的要求,不是稳态时耗散的平均功率,而是能否承受瞬间达千瓦以上的冲击。
抗冲击能力最强的是线绕电阻和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确实6mm是1/4W。

不过,此电阻是否损坏与允许多大耗散功率关系不是很大。这个电阻在0.47uF电 ...

谢谢,确实是要瞬间抗冲击,打算用绕线的

楼主:
另外可能是瞬间的冲击造成电阻特性变化了,不一定是在上电瞬间就损坏,特性变化后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很快就坏了

网友E:
楼主顶楼的图很明显不是碳膜电阻。不该用金属膜电阻。
碳膜电阻也是刻槽的。很多时候,即便表面没有明显损坏痕迹,但刮开表面的漆膜可以看到,崩裂发生在在刻槽的两端,也就是电阻变化明显的部分。由于瞬时功率比较大,热量不均匀而导致崩裂情况。
以顶楼的电路参数计算,瞬时功率会达到3W左右,甚至更高。
线绕电阻固然是好,不过成本稍微高了些。
损坏都是发生在上电瞬间,如果只是增大电阻的功率,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在成本上讲也是浪费。
阻值的选择在几十到几百欧姆,适当增大电阻可以减少损坏几率。而且可以延长电容的寿命。

网友F:
同意楼上的意见,的确如此

网友G:
心情好多了!…

网友H:
直接上线绕电阻,6W的。

楼主:
换了24欧47欧和560欧碳膜的电阻,模拟插头接触不良,都没烧,同样的47欧金属膜的试了3个都烧了
现在知道怎么样测试了
同样的电阻接上后,模拟插头零火线接触不良,多次插拔后,电阻嗞啦声,拿出来量了下金属膜电阻变大了,在线工作一段时间后从刻槽的地方开始烧黑一圈,直至开路。
打算换2W的绕线电阻试试,实在不想加NT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顶楼的图很明显不是碳膜电阻。不该用金属膜电阻。
碳膜电阻也是刻槽的。很多时候,即便表面没有明显损 ...

是不是同样规格下,碳膜的抗冲击好一些,我试了碳膜的还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上线绕电阻,6W的。

空间不够,空间够的话上水泥电阻了,同样2W的绕线体积可以和1W的碳膜一样大

网友E:
是,在电容降压电路上,碳膜电阻要比金属膜电阻要好。但即便你用的碳膜电阻质量再好,仍然有损坏的可能。刻槽这种方法必然会存在温升不一致的区域。
如果使用线绕电阻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功率了,一般的电路2W就够了。

楼主:
绕线电阻的过负载能力强,但是绝缘电压、工作电压、比碳膜的低,我做过实验后告诉大家是否有问题。如果绝缘电压低的话怕上电瞬间两端电弧,这样就起不到防冲击了,本身不会坏,但会损坏其他器件,如安规电容。

繞線電阻固定電阻 電器特性
類型        1/2W        1WS        1W        2WS        2W        3WS        3W        5WS        5W        7WS        7W        10WS        10W        12WS
絕緣
電壓        300V        300V        300V        400V        400V        400V        400V        400V        400V        400V        400V        400V        400V        400V
工作
溫度        -55℃ to +200℃
溫度
係數        ±400PPM/℃

还有一种耐冲击,耐突波电阻,不过价格高些,要0.5左右,

耐衝擊耐突波電阻-SUR系列

耐衝擊耐突波電阻 電器特性
類型        功率        最大工作電壓        最大負載電壓        絕緣電壓        最高突波電壓
SURC        1/2W        200V        400V        500V        10KV
SURC        1W        300V        600V        500V        14KV
SURC        2W        400V        800V        500V        18KV
SURM        1/2W        200V        400V        500V        10KV
SURM        1W        300V        600V        500V        15KV
SURM        2W        400V        800V        500V        25KV
SURM        3WS        400V        800V        500V        26KV
工作溫度        -40℃ to +200℃

楼主:
引用 楼主:
绕线电阻的过负载能力强,但是绝缘电压、工作电压、比碳膜的低,我做过实验后告诉大家是否有问题。如果绝缘 ...

这种电阻据说不是用刻槽方式实现的

网友I:
用绕线电阻,瞬间电流吸收强,一般用于电源输入端.

网友J(2015-12-30):
你好 你那个防浪涌电阻经常烧 最后怎么解决了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线电阻的过负载能力强,但是绝缘电压、工作电压、比碳膜的低,我做过实验后告诉大家是否有问题。如果绝缘 ...

绕线电阻不能 用? 难道还用碳膜电阻吗?我现在用个3W/56欧的功率电阻 用不到一年就烧坏了 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用小了 以前做过很多这种 用的 100R 碳膜 从来没坏过

你是长时间使用吗?可以用多久?2年以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好 你那个防浪涌电阻经常烧 最后怎么解决了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同样遇到过,后来换为同参数的绕线电阻就OK了

网友J:
这个阻值是越大越好吗?我问老工程师都是建议阻值小点,另外绕线的不是成本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阻值是越大越好吗?我问老工程师都是建议阻值小点,另外绕线的不是成本会比较高 ...

电阻不能太大,大了正常工作时发热大,现在用的绕线的,可以了,碳膜也做过实验也可以

网友L(2016-02-16):
各位前辈,限流电阻发热正常嘛?
用两个22R/2W碳膜电阻串联一起用的,才是十几分钟吧就40-50度了,整流部分用的1N4007,降压电容2.2uF/400V。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M(2016-08-05):
这个问题可能无解吧,就是电容降压的弊端.换什么电阻都一样.电阻不是上电的时候坏的.而是由于外面有高频类的干扰影响的.

网友N(2017-04-29):
标记一下,以后细看

网友O(2019-04-08):
引用 网友M:
这个问题可能无解吧,就是电容降压的弊端.换什么电阻都一样.电阻不是上电的时候坏的.而是由于外面有高频类的 ...

这个阻容降压高频信号干扰有什么办法好解决?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电阻烧坏能把线路板板子烧出一个洞,外壳整个烧坏。别的工程师的意见是在安规电容前端加一个0510 1mH的色环电感会有作用,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