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什么好的方法提供吗

楼主(2015-03-09):
别人想做一个玉米碎粒机,自动的。但是要测温度、湿度和压力,成本控制在300以内。但是我上网查了,压力传感器比较贵,请问有好且便宜的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A:
压力?什么压力,有空气压力,和那个金属形变压力,你要搞的是金属形变吗?你弄电阻就可以测吧,有那种压力传感器,就是个电阻条,受压形变改变电阻值。放大测量就行了,不知道直接搞个钢板行不行。另外碎粒机用不到压力吧,主要是温度湿度就行了

网友A:
碎粒玉米关键是温度,温度高了,会烧毁电机的,我买的几十元的 那种磨粉机,只能使用10秒,坑死我了,我按住搞了三十多秒电机就着火了,如果温度太高能自动断电就爽了。

网友B:
楼主是要做什么,打玉米面还是玉米糁喂猪。???很好奇啊。

网友C:
楼主这个东西新鲜,是做墨粉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做什么,打玉米面还是玉米糁喂猪。???很好奇啊。

就是掰下来的玉米把粒都脱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做什么,打玉米面还是玉米糁喂猪。???很好奇啊。

这里面牵扯到温度湿度和压力,不能把粒都弄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东西新鲜,是做墨粉机吗

不是墨粉,只是把粒都脱下来,不能碎

网友A:
从玉米棒子上脱下来玉米粒?

网友C:
玉米脱粒机啊,这个东西我见过的,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复杂,不过也是容易打碎部分玉米粒的。

网友C:
楼主加入控制和检测系统,应该就可以完好的保存玉米粒的完整性,这对于玉米种的脱离粒机,应该是一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入控制和检测系统,应该就可以完好的保存玉米粒的完整性,这对于玉米种的脱离粒机,应该是一个想法 ...

这个项目就是在原有的机械设备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和检测系统

网友C:
原来楼主是这个目的啊。

网友D:
没听过,感觉压力传感器都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听过,感觉压力传感器都挺贵的

您用过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E:
这个得多阅读文献,不过楼主的想法是好的
进军农村市场

网友F:
楼主的想法确实很好,方向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用过压力传感器吗?

我只用过测量一般压力的传感器,还是国外进口的,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用过测量一般压力的传感器,还是国外进口的,挺贵

那如果这样的话,成本挺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这样的话,成本挺高的

是啊,但是项目要求,电器这块不能超过300元,所以有点犯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但是项目要求,电器这块不能超过300元,所以有点犯愁

在网上慢慢找一下吧,找一个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