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clude问题

楼主(2015-03-09):
某项目代码中存在a.h,a.c,b.h,b.c四个文件,其中
(1)a.h包含以下代码:
     #ifndef A_H      //line1
     #define A_H      //line2

    #endif         //end of a.h
  请解释上述三行预编译命令起什么作用?
(2)a.c包含以下代码:
    #include “b.h”    //line1
    #include “a.h”    //line2

请问上述代码有什么不足,可能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这是C的基本语法,建议先把C打扎实了再搞单片机,绝对是有利无弊!!
第一个问题, 那三句是为了防止重复包含的。
第二个问题, 不知道你b.h的内容是什么 , 所以没法判断!!

网友B:
买本c语言书好好看看吧,有益无弊

网友C:
防止文件被重复包含

楼主:
我的疑问是第二问,大虾们重点说一下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疑问是第二问,大虾们重点说一下该问题。

B.H文件内容给出来看看

这是我遇到的一道面试题

网友D:
21ic的默认字体太坑

网友E:
第一个问题:1L已经回复
第二个问题:若B.H与A.H 没有相应的宏冲突(及其它预编译冲突),b.h在上面 在下面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问题:1L已经回复
第二个问题:若B.H与A.H 没有相应的宏冲突(及其它预编译冲突),b.h在上面 在下面 ...

第二个问题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F:
比如A.h里有类似
#ifdef   xxxx
#endif
而xxxx是在B.h里定义的,则B.h应该放在A.h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如A.h里有类似
#ifdef   xxxx
#endif

你这样说,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但不知道出题人的意图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如:
   a.h 有#define __ABCDEFG__

   b.h 里 有 #if  __ABCDEFG__  的条件编译,不就为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