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R的TIM2定时器定时时间问题

楼主(2015-03-09):
请问怎么样用寄存器的方式 1ms中断一次 晶振频率是16MHz.我改了很多次定时时间都是错的.

网友A:
相关寄存器就这几个哦。仔细核对下手册分频系数和计数值写对一般不会错的。
TIM2->CCER1
TIM2->CCER2
TIM2->PSCR
TIM2->ARRH
TIM2->ARRL
TIM2->IER
TIM2->CR1

网友B:
楼上给力啊!!lz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