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下面两个问题

楼主(2015-03-09):
一、关于主板大面积地过孔问题,这个过孔是为了增强上下层连接还是防止散热过快。还有过孔是如何改为十字形的?
二、生成drill legend时,Figure下面的小图标为什么很多没显示,生成drill legend作用是什么,发给厂家的不是art文件么?
三、DRILL.art和PCBTest.drl这两个文件区别是什么?
有知道的随便说说,谢谢了

网友A:
选中铺铜 右键 属性 里面 第四个选项  有十字 8字 全铺等设置  宽度也可以设

网友A:
figure 那是你做孔的时候 没填吧

网友A:
发给板厂的是3个txt文件和 各层的art文件 和1个d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gure 那是你做孔的时候 没填吧

谢谢,这个错误是我Drill Customization忘记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铺铜 右键 属性 里面 第四个选项  有十字 8字 全铺等设置  宽度也可以设
...

额,没找到。。。

网友B:
你的是什么版本的!我的16.6的,先点shape,最下面那项!弹出如图所示!点击thermal relief conn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