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1788的EMC口的问题

楼主(2015-03-09):
在LPC1788上面,挂了两个SDRAM(共用一个dynamic口,也就是两片并联)和两片静态设备(速度略低,分别用static 0, 1口)
不排除在中断当中进行读写操作的可能(当然,在中断外面也会进行类似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请问EMC口的几个设备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A:
不会,EMC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如果确实有问题(量产较久的芯片这概率较低),请反馈给芯片原厂。

网友B:
共用外部接口, 共享冲突问题是成熟的方案, 就说片选信号和地址编址.
设计使用中需加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