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多路8位总线数据,选择什么样的并转串芯片可以实现STM32F417下数据的读取?

楼主(2015-03-09):
RT!
1、有多路总线信号GA00-GA07、GB00-GB07、GC00-GC08大概25路信号,不想用IO读取高低电平感觉太不像话,而且还浪费资源,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把这部分信号转换成某种串行信号?
2、有朋友推荐了几款并转串芯片,比如PCF8754 8位的  IIC总线形式,但是内部如果有移位寄存器,这东西会不会影响呢?8位的话至少要8个读时钟才能移完所有的数据并转成串行数据,这么以来,不知道数据还是不是原来的那组数据!

网友A:
如果你操作对了的 是可以的~~ 有并转串的片子

网友B:
74HC16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操作对了的 是可以的~~ 有并转串的片子

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可是时钟时钟是个问题,移位寄存器应该是位宽的倍数 才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网友C:
如果是括IO用的;
还不如加个扩展芯片;
比如CH423;

网友D:
还有一个办法, 借用 FSMC 总线 SRAM 接口, 使用 74hc373 之类的芯片, 一次并行读入8位或者16位(两片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