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正弦波有效值电路

楼主(2015-03-09):
(无正文)

网友A:
是要产生正弦波,还是要测量正弦波,还是要从另一种波形变换成正弦波?
没头又没尾,这样的问题,谁也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产生正弦波,还是要测量正弦波,还是要从另一种波形变换成正弦波?
没头又没尾,这样的问题,谁也帮不 ...

恩,谢谢!我是要用单片机测量正弦波的有效值,需要搭建由正弦波转化为正弦波有效值的电路,这样单片机就可以采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是要用单片机测量正弦波的有效值,需要搭建由正弦波转化为正弦波有效值的电路,这样单片机就 ...

如果待测信号是正弦信号,没有必要测量其有效值。测量峰值或者平均值要比测量有效值容易得多,而正弦信号的峰值、有效值和平均值之比是完全确定的,测量出来峰值或者平均值就可以立即得到有效值,仅仅是乘一个系数而已。
只有波形不知道情况下才需要特别指定测量有效值,因波形不定,峰值、有效值和平均值之比不定,测量峰值或者测量平均值无法得到有效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是要用单片机测量正弦波的有效值,需要搭建由正弦波转化为正弦波有效值的电路,这样单片机就 ...

计算即可,搞那么复杂干嘛?思维太线性了。

网友C:
波形规则的都好办,这个值直接可以相互转换的.

楼主:
主要是波形容易受测试环境干扰

网友D:
如果允许用单片机,测量有效值更简单

网友E:
可以找找 ADI 公司的有效值转换芯片,输入信号频率可以做到比较高,价钱相对也不算贵。查: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dc-converter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