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3-09):
(无正文)

楼主:
直接接在端口上的

网友A:
你好,我问一下 我和你用的是一样的dsp,用232的串口线通讯不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个有什么需要设置的么?我用的是串口助手和示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问一下 我和你用的是一样的dsp,用232的串口线通讯不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个有什么需要设 ...

波特率,要注意下,看一下

网友B:
注意:TTL和232的电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