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AD9导入autocad

楼主(2015-03-09):
在我的ad9的file没有import from autocad 是怎么回事。是要安装什么东西吗??
只有import wizard,但是这个中也没有autocad。

网友A:
我用的ad10的打开import wizard也是跟你一样的界面。但是你选择import功能是可以导入dxf,dwf文件的

网友A:
图2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d10的打开import wizard也是跟你一样的界面。但是你选择import功能是可以导入dxf,dwf文件的 ...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B:
看来都习惯用AutoCAD画边框,再导入到pcb中。

网友C:
点击file菜单,下面的im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file菜单,下面的import

谢谢 就是这个 之前以为是下面的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这个 之前以为是下面的那个~

那个是  导入向导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