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短路设计

楼主:
最近一直在看交流短路设计的电路,
考虑到时效性,只能选择硬件的方式去做,
我现在考虑的原理简图如图,
请大家看看需要做哪些注意的地方,谢谢,
第一次碰可控硅,有问题有情不令赐教哦。。。

Clip(03-09-15-01-40).png (10.84 KB )

网友A(2015-03-09):
无图 重新上传

网友B:
“最近一直在看交流短路设计的电路”
没听说过“交流短路设计”。

楼主:
不好意思,已上传

网友C:
不知道,请详解,加点知识

网友D:
别自己发明“术语”,而且电路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自己发明“术语”,而且电路是错的。

不好意思,不是故意自己发明所谓术语,确实想做一个对市电短路保护且能自动恢复的小模块,请不吝赐教,谢谢。。。电路的完善不都是从错的慢慢修正的嘛……:D

网友E:
别自己发明“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自己发明“术语”

奇怪,哪个术语是我自己发明的?短路?交流?

网友F:
方才看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想做一个“交流电源短路故障保护”之类的电子装置,要求足够快速反应动作,又能够在故障消失后快速退出保护。此类电路多的很啊,就是电子型的快速保护。少不了负载电流电压的取样检测、比较判断、开断执行几个环节。有简单的,有复杂的,找找看吧,大把的。

网友E:
孤耳寡闻!闭门造“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故意自己发明所谓术语,确实想做一个对市电短路保护且能自动恢复的小模块,请不吝赐教,谢 ...

那用空气开关好了,短路保护严格讲不可自动恢复。

网友G:
推荐成熟的防雷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用空气开关好了,短路保护严格讲不可自动恢复。

现在是明确“交流输出侧短路保护并报警,故障解除后可自动恢复功能”。。。
伤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明确“交流输出侧短路保护并报警,故障解除后可自动恢复功能”。。。
伤神啊…… ...

首帖你若是这样叙述,chunyang怎么会说“别自己发明‘术语’”?
你现在(16楼)的要求“交流输出侧短路保护并报警,故障解除后可自动恢复功能”,比12楼所猜测的,又要高得多了。12楼只谈到保护,并未考虑恢复。
不知道你的这个要求是谁提出的,如果是老师,那么我告诉你,即使这个东西做出来了,也没有人敢用。原因么,14楼chunyang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