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子不加电的时候不短路,加点以后就短路了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3-09):
如题,刚焊好的板子,上电前电压对地不短路,上电以后就限流,工作电流只有几百毫安,用电源供电1A还是限流,板子应该是短路了,只是短路原因不确定,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么,这种短路可能是电阻电容的问题么,还是芯片的问题呢,如果能确定这个的话排查起来会快一点,拜托各位帮帮忙哈,谢谢啦

网友A:
1 器件焊反 焊错了
是在找不到那个器件焊错了  5V 0.5A 限流 加电 然后摸 那个芯片发烫 就找到问题点了
大不了损失一个芯片

网友A:
2 电解电容 钽电容 焊反
自己去找找吧

网友B:
你用焊锡膏助焊剂的吗?
以前看到过类似的问题,用助焊剂焊完过后没有清洗,上电就短路,断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焊锡膏助焊剂的吗?
以前看到过类似的问题,用助焊剂焊完过后没有清洗,上电就短路,断电没问题。 ...

板子拿到外面焊的,不知道有没有用,如果是这个问题就麻烦了,谢谢,我打电话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电解电容 钽电容 焊反
自己去找找吧

钽电容焊反了电容直接就爆了吧(以前经历过)板子上也有电解电容,我检查一下,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器件焊反 焊错了
是在找不到那个器件焊错了  5V 0.5A 限流 加电 然后摸 那个芯片发烫 就找到问题点了
...

目前已经确定AD芯片已坏,还不知道其他片子怎么样了:'(:'(

网友A:
难道你iAD输入信号超了 直接干掉?
另外 有些钽电容 电压低的情况或者 前端有电源芯片限流保护下 焊反 不会爆的 成短路状态 以下拉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焊锡膏助焊剂的吗?
以前看到过类似的问题,用助焊剂焊完过后没有清洗,上电就短路,断电没问题。 ...

刚问了一下,他们确实用锡膏助焊剂了,而且焊完没有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请问一下这个要用什么洗?感谢!

无水酒精或者其他类型的洗板水。

网友C:
如果期间焊反了,或者焊错了,用万用表不一定量的出来的;
通电看看,哪个烧了,估计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D:
二极管有没有反掉的?

网友E:
用电阻档测量,  实在不行分别断开回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用焊锡膏助焊剂的吗?
   焊接时、操作人资质不够!造成拖锡现象(短路)!
    助焊剂是松香合成物、不通电!好不好!真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用焊锡膏助焊剂的吗?
   焊接时、操作人资质不够!造成拖锡现象 ...

焊锡膏和松香是不同的助焊剂,好吗?
用焊锡膏助焊后最好清洗了,可以用无水酒精,焊锡膏好像是弱导电的。

网友G:
TVS管 瞧瞧,是不是选太小了  上电钳位了   导通后电阻极小

网友F:
焊锡膏…
   上个世纪未的古老工艺!…弱酸性、有腐蚀!…
   还在使用?…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钽电容焊反了电容直接就爆了吧(以前经历过)板子上也有电解电容,我检查一下,谢谢哈 ...

钽电容焊反了 不一定会爆 之前经历过高温五十度都没有爆

网友I:
不要乱说,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iAD输入信号超了 直接干掉?
另外 有些钽电容 电压低的情况或者 前端有电源芯片限流保护下 焊反 不会 ...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要原因,其次,AD芯片有非接地引脚对地短路是因为焊接的问题,芯片可能没坏,还在检查中;抱歉各位,由于我的疏忽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乱说,上图。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要原因,其次,AD芯片有非接地引脚对地短路是因为焊接的问题,芯片可能没坏,还在检查中;抱歉各位,由于我的疏忽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钽电容焊反了 不一定会爆 之前经历过高温五十度都没有爆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要原因,其次,AD芯片有非接地引脚对地短路是因为焊接的问题,芯片可能没坏,还在检查中;抱歉各位,由于我的疏忽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锡膏…
   上个世纪未的古老工艺!…弱酸性、有腐蚀!…
   还在使用?…哈哈!— ...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要原因,其次,AD芯片有非接地引脚对地短路是因为焊接的问题,芯片可能没坏,还在检查中;抱歉各位,由于我的疏忽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TVS管 瞧瞧,是不是选太小了  上电钳位了   导通后电阻极小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要原因,其次,AD芯片有非接地引脚对地短路是因为焊接的问题,芯片可能没坏,还在检查中;抱歉各位,由于我的疏忽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膏和松香是不同的助焊剂,好吗?
用焊锡膏助焊后最好清洗了,可以用无水酒精,焊锡膏好像是弱导电的。 ...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要原因,其次,AD芯片有非接地引脚对地短路是因为焊接的问题,芯片可能没坏,还在检查中;抱歉各位,由于我的疏忽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用焊锡膏助焊剂的吗?
   焊接时、操作人资质不够!造成拖锡现象 ...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要原因,其次,AD芯片有非接地引脚对地短路是因为焊接的问题,芯片可能没坏,还在检查中;抱歉各位,由于我的疏忽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阻档测量,  实在不行分别断开回路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要原因,其次,AD芯片有非接地引脚对地短路是因为焊接的问题,芯片可能没坏,还在检查中;抱歉各位,由于我的疏忽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有没有反掉的?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要原因,其次,AD芯片有非接地引脚对地短路是因为焊接的问题,芯片可能没坏,还在检查中;抱歉各位,由于我的疏忽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期间焊反了,或者焊错了,用万用表不一定量的出来的;
通电看看,哪个烧了,估计就是那个坏了 ...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要原因,其次,AD芯片有非接地引脚对地短路是因为焊接的问题,芯片可能没坏,还在检查中;抱歉各位,由于我的疏忽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测了一下,发现确实有钽电容焊反了。。。。这应该是供电后短路的主 ...

你的问题,也能让大家学到不少啊;
:)

网友G:
钽电容接反,难道不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也能让大家学到不少啊;

嗯,我也学到了很多,比如检测钽电容或者电解电容有没有问题就用万用表的短路档打一下钽电容的两端,看一下对地是不是短路的,因为电容大都是用来滤波的,应该有一端是接地的,根据板子上焊盘标注的极性很快就能检查出电容有没有焊反或者击穿,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钽电容接反,难道不爆炸?

没有哈,我电源输出限流了,结果就没爆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钽电容接反,难道不爆炸?

亲测,短时间内不会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也学到了很多,比如检测钽电容或者电解电容有没有问题就用万用表的短路档打一下钽电容的两端,看一 ...

恩,是的,互相学习;

网友J(2016-05-06):
请问 我钽电容焊对了,还是不上电不短路,上电短路,我用了助焊剂,焊锡膏 是不是要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