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我的电路为什么会烧毁芯片呢,在线等

楼主(2015-03-09):
我公司去年有一批电热毯的温控器出到美国,电路如下。最近用户反应不良品很多,要客户返回来(貌似花了蛮多运费)后拆看分析后基本都是芯片烧坏,我们分析了很久,找不到原因, 请大神们把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刚刚图片有些模糊,再拍一张

网友A:
还是看不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图片有些模糊,再拍一张

怎还是模糊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还是模糊

这个是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不清

请看下面的图片,谢谢

网友B:
主要是哪个地方烧了?
另外 美国的是110电压 你保险丝 是否合适呢?

楼主:
是芯片烧了,电路中其他地方都是好的,把芯片拿下来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图片有些模糊,再拍一张

你觉得这张可以看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图片有些模糊,再拍一张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下面的那张~sorry

网友D:
你这样驱动可控硅 肯定不行的。

网友D:
你这样驱动可控硅 肯定不行的。 R3的功率选择小了点,起码要2-3W 另外你5.1W的稳压管选择功率大点的, R11最好拆分为两个电阻串联,提高耐压值,C5的耐压值要提高到35V,C3的耐压值也提高到标准的16V,最好是25V。R1也再串加一个1M电阻 是电阻为2M,TEST测量点 需要加反向二极管保护。可控硅 也需要用三极管隔离下为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驱动可控硅 肯定不行的。 R3的功率选择小了点,起码要2-3W 另外你5.1W的稳压管选择功率大点的, R11 ...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们在生产的时候测试和老化都没有问题,到了美国用户手里开始出现问题了,而且都是烧毁芯片,这个电路会有烧毁芯片的风险吗?

网友E:
不肯花钱找个像样的工程师,就这样。

出了问题又来找免费的。这样人,大家都别搭理。知道也别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肯花钱找个像样的工程师,就这样。

出了问题又来找免费的。这样人,大家都别搭理。知道也别告诉他 ...

'飞行员'冤枉我们了,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请方案公司做的,他们有十来年的开发经验,但是目前出现的问题他们也束手无策,找不到原因,我就来这里请教高手了,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行员'冤枉我们了,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请方案公司做的,他们有十来年的开发经验,但是目前出现的问题他们 ...

如果是这样,你就发给悬赏。尊重一下别人的劳动。

网友F:
不知道可控硅电极间电容有多大?

网友G:
请问楼主你是用啥软件画的图,看起来蛮爽的

网友G:
不像DXP 也不像orcad

因为这个不是国内的方案。这个应该是他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搞过来的。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可控硅电极间电容有多大?

我也怀疑是这个电容的问题,怕电容电压过高损坏芯片,但方案的工程师说这个不会有问题。landway认为这个电容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