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eaglebone black ubuntu系统怎么开机自动root登录,并执行自己的脚本?

楼主(2015-03-17):
没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已经解决!
修改的是 /etc/rc.local
#!/bin/sh -e
#
# rc.local
#
# This script is executed at the end of each multiuser runlevel.
# Make sure that the script will "exit 0" on success or any other
# value on error.
#
# In order to enable or disable this script just change the execution
# bits.
#
# By default this script does nothing.
红色部分就是我们要开机执行的脚本
/home/ubuntu/run/run.sh

exit 0

网友A(2016-02-04):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修改的是 /etc/rc.local
#!/bin/sh -e

看着像是登录后自动执行的脚本,自动登录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登录后自动执行的脚本,自动登录怎么配置的

好像不需要登陆,时间久了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