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还是不太明白八木天线的原理

楼主(2015-03-09):
百度了许久,还是不太明白,按三单元天线的原理,发射时引子吸收了振子发出的第一个电波后又发射出来,刚好和振子发出的第二个电波叠加起来,起到了信号加强的作用,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简单说就是引向器和振子的信号叠加因相位相同而得到增强,反射器方则因相位相反而被抵消。注意八木天线里的信号电压和电流相位是不同的,正是结构上利用了这种不同才实现的信号相加或相减,并非你理解的“吸收又发射”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