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150的问题 求大神来帮帮忙~~~~

楼主(2015-03-09):
我买了网上的mpu9150的模块
然后把vcc接了5v gnd接地 然后用示波器测scl 和 sda的输出  输出是没有波形的 这样的结果对吗?????

网友A:
是正常的,首先这个器件是个从器件,不会主动发起连接,需要访问才行;其次两个引脚都是开漏(或集电极开路)的,需要拉电阻才行。
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