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怎么测量交流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5-03-09):
交流电压是正弦波,电压值时刻变化,怎么测量有效值?还有怎么通过采集到的交流电压与电流计算功率因数:)

网友A:
你去淘宝买一个电能表的模块就行,集成芯片做电能计量的很多,用起来也很方便,还比较便宜,国产的也很多,我就用过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淘宝买一个电能表的模块就行,集成芯片做电能计量的很多,用起来也很方便,还比较便宜,国产的也很多, ...

做毕业设计的:'(直接买不行啊

网友A:
你自己设计一个就行了,这么简单的东西,又不是做产品,要求又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毕业设计的直接买不行啊

可选用ATT7053或ATT7022芯片加互感器来完成

网友C:
我用8KHZ采样,计算平方和再开方,就是有效电压。要计算功率因素,简单点的就是拿电压电流相位差计算。

网友D(2017-05-04):
引用 网友C:
我用8KHZ采样,计算平方和再开方,就是有效电压。要计算功率因素,简单点的就是拿电压电流相位差计算。 ...

哥。我也要设计做功率因数补偿的,能给点建议吗 ,给个图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