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手请教 开发板写入C嵌入程序实现web浏览器设置参数,怎么做???

楼主(2015-03-09):
(无正文)

网友A:
自行百度,Common Gateway Interface,简称CGI。

网友B:
俺硬是没搞明白LZ想表达什么意思。
是想实现一个Web Service还是想实现保存参数,
总之,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硬是没搞明白LZ想表达什么意思。
是想实现一个Web Service还是想实现保存参数,
总之,没明白什么意思。 ...

就是怎么跟开发板数据交互,设置参数跟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