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串口问题

楼主(2015-03-09):
为什么ZET6好使的程序下载到C8T6上就不好使了。我用的UART1中断接收和发送.但是我在主函数里面调用USART_SendData(USART1, 2);        串口助手可以收到数据,所以不是配置问题。。。还有我怎么修改时钟呢。因为在C8T6上50ms的延时要比ZET6慢很多。。。我怎么修改C8T6的时钟啊。。。

网友A:
我用的就是C8T6;
没啥特殊的;

把系统时钟读出来,用程序跟踪下,确定是否正确;

网友B:
时钟应该是一样的. 两个之间的问题, 应该是资源不同引起的, 比如内存少了, 怎么处理内存不足的系统管理?
如果没有这类动态内存管理之类的系统管理模块在工作 (好象论坛里还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干), 那么不应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C8T6;
没啥特殊的;

和ZET6一样用哈。。。那我就心里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应该是一样的. 两个之间的问题, 应该是资源不同引起的, 比如内存少了, 怎么处理内存不足的系统管理?
如 ...

就是启动文件用修改么?有的程序我就是完全用的ZET6程序就该了下端口也好使。

网友B:
启动文件是有点区别的, 你看开发系统里带了多个
startup_stm32f10x_xx.s 的文件, 你得更改
此外编译器里还有一个宏定义要改一下 (STM32F10X_H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启动文件用修改么?有的程序我就是完全用的ZET6程序就该了下端口也好使。 ...

如果用的MDK,编译环境的宏定义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