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问if(i)与if(1 == i)的区别

楼主(2015-03-09):
请问if(i)与if(1 == i)的区别

网友A:
if(i) ==> if(i != 0)
基础书要多看

网友B:
很基本的东西,一个是BOOL比较 一个是数值比较,很多人都把这个问题搞错,别看TRUE一般定义为1,但是在很多系统里面 非0就是TRUE 不一定是1。

网友C:
1不等于0,2也不等于0

网友D:
第二句是判断等不等与1,每一个是判断是不是真假值。

网友E:
第一个判断是否为非零值,一般约定0为假,非零为真
第二个,判断是否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