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引脚描述中的input Hysteresis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5-03-09):
如我们正在使用的IMX6SL有个TYP 0.25V的Hysteresis,请问是何解呢?电压滞后?

网友A(2015-04-10):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关于你帖中的问题,不知道你是否已经解决,如果没有的话,我这边会继续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关于你帖中的问题,不 ...

还是不太懂这个意思诶

网友B:
迟滞而已。
打个比方说, 有个电压值,高于3V则为高,低于3V则为低。如果一个电压在3V左右,比如一会是3.0xV,一会又是2.9xV(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很常见的), 这时你判断的状态就一会是低一会是高。
如果此时加入了迟滞,比如说加入了0.25V的迟滞,当电压高于3V时,判断为高,此时,只要电压高于(3-0.25V),则仍然判断为高。同样的道理,当电压低于3V时,则判断为低,此时只要电压低于(3+0.25V)时,仍然判断为低。这样一来,即使你电压由于噪声在小范围的波动,也不会出现误判了。

楼主(2015-05-29):
引用 网友B:
迟滞而已。
打个比方说, 有个电压值,高于3V则为高,低于3V则为低。如果一个电压在3V左右,比如一会是3.0xV ...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谢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迟滞而已。
打个比方说, 有个电压值,高于3V则为高,低于3V则为低。如果一个电压在3V左右,比如一会是3.0xV ...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又学到新知识了......顶起来......

网友E(2017-03-30):
引用 网友B:
迟滞而已。
打个比方说, 有个电压值,高于3V则为高,低于3V则为低。如果一个电压在3V左右,比如一会是3.0xV ...

比如说加入了0.25V的迟滞,当电压高于3V时,判断为高,此时,只要电压高于(3-0.25V),则仍然判断为高。同样的道理,当电压低于3V时,则判断为低,此时只要电压低于(3+0.25V)时,仍然判断为低。这样一来,即使你电压由于噪声在小范围的波动,也不会出现误判了。

你好,请教一下,这里的电压高于(3-0.25V)判定为高还是高于(3+0.25V)呢?

网友F(2017-09-22):
引用 网友E:
比如说加入了0.25V的迟滞,当电压高于3V时,判断为高,此时,只要电压高于(3-0.25V),则仍然判断为高。同 ...

这个要看方向的,要是从小一直增大到这个区间,就算高电平,要是从大一直减小到这个区间,就算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