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个不同输入,但相同输出的DC-DC?

楼主(2015-03-09):
应用为便携仪器的电源模块,两个输入。1、适配器4.3V;2、电池输入3.7V。适配器优先供电,断电电池供电。后端需要3.3V。能用一个芯片解决吗?还是要用两个芯片分别接入。

网友A:
一个芯片。。。
做过好几个这样的电路,都已经量产了,毫无问题!

网友B:
一个PMOS+一个二极管就可以实现双电源自动切换供电了

网友C:
可充电的电源都是这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芯片。。。
做过好几个这样的电路,都已经量产了,毫无问题!

第一次做电源啊,有参考资料能看一下吗

网友D:
2个肖特基二极管连接为“或”的逻辑关系。

网友E:
一个芯片,宽电压输入的。还有一个电源插座,参见随身听耳机插座。

网友F:
默默无语两眼泪…

网友G:
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