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回事呢,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3-09):
旅充输出5V2.1A,直接接上负载2.1A的时候输出电压为零,然后调低输出负载到1.9A时,输出电压正常,然后再慢慢增加到2.1A时,输出电压也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莫非是前沿消隐时间太短?导致满载开机保护?

网友B:
可能是LS所说的开机尖峰触发了Ilimit,
可以加软启,加消隐时间,增大Ilimit,
具体情况,自己挂波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