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异步串口多机通信

楼主(2015-03-09):
问题比较幼稚,菜鸟学习,请多包涵。
最近刚开始学习MSP430,接触到了异步串口通信这一块,学习了一阵子。买了板子想要实现双机通信,想编写一个协议,看到网上有的协议大概是这三步:(1)先询问地址,确认地址。(2)发指令(3)发数据
我自己也照例写了一个协议,但在编程实现时傻眼了,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去编。没有思路,示意图想问一下,这些是通过对中断程序还是在主程序里编程实现的么?求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异步串口通讯?不就是UART么。。。

网友A:
这个需要设置好波特率的就可以啦,,然后吧需要传输的数据丢进其对应的寄存器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设置好波特率的就可以啦,,然后吧需要传输的数据丢进其对应的寄存器就可以啦。 ...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只有一个发送缓存寄存器,向里面写数据就可以实现发送。但是那么多细致的协议,怎么实现呢?例如先发地址,再确认地址什么的。这些是不是要在发送接收中断程序里一点点完成

网友B:
开始的时候可以不用协议,先调通了uart
等熟悉了uart的通讯,再学习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