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xx烧进去的程序,不能让他人从jtag接口读出来?

楼主(2015-03-09):
在stm32上能实现吗?
怎么才能实现?麻烦吗?

网友A:
阅读官方资料的FLASH读保护那段。

网友B:
芯片加密即可~

网友C:
先加密吧;
即使读出来也是乱码;

楼主:
各位大侠,怎么加密?
烧写工具软件,有专门的设置选项吗?

楼主:
有专门的软件工具, 只要设置一下选项 就能加密吗?

楼主:
还没找到更简单的加密办法,
顶一下。

网友D:
使用J-Flash烧写程序并选中Secure chip选项可以禁止从jtag读flash代码。

网友:
我好奇的是怎么从JTAG口读出来: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