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变压器,发生短路

楼主(2015-03-09):
我自己在尝试做一个变压器隔离的逆变器
半桥驱动后接自己绕的变压器,稳压源上电流激增,短路
变压器初级线圈感值300uH,次级600uH。MOSFET电压24V。
PC40,铁氧体罐形磁芯。
初始怀疑为磁饱和问题,计算了一下应该没有饱和,而后留出气隙并提高驱动频率依旧没有改善。

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为什么啊

网友A:
工作频率多少?
电原理图?

“初始怀疑为磁饱和问题,计算了一下应该没有饱和,而后留出气隙并提高驱动频率依旧没有改善。”
未知故障何处,贸然改成加气隙,那叫瞎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频率多少?
电原理图?

工作频率100KHz本来是一个全桥电路,由于目前器件未到位,又急于调试,在其中半桥输出口接了变压器,初级线圈另一端到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频率100KHz本来是一个全桥电路,由于目前器件未到位,又急于调试,在其中半桥输出口接了变压器,初级 ...

“初级线圈另一端到地”。
已经短路了。

说你“瞎碰”,看来没说错。

半桥电路,如果是用单电源的话(如此图),两支功率管联接处与变压器初级之间必须串联电容,以隔去直流成份。

网友B:
驱动变压器电感量应该还可以在加大点,有好处,别加气隙减小了。。。
关键看LS回复

网友C:
你这全桥好像没有死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线圈另一端到地”。
已经短路了。

多谢多谢,原来是这个原因,我先把全桥都弄好再继续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频率多少?
电原理图?

我将我的全桥电路调试好了,我连接变压器后,会有滋滋滋响声,而且也是短路的现象,这是磁饱和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