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将i.mx6q android 调试串口返原为普通通信串口

楼主(2015-03-09):
硬件:i.mx6q
系统:android4.2.2
问题描述:
          需要将android 调试时用的串口返原为普通通信串口,目前,我取消内核配置Device Driver-->Character devices-->Serial driver --> Console on IMX serial port 选项,此时,在系统启动后Starting kernel ... 不再输出调试信息,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
          当我测试这个串口时,将它与minicom连接,在minicom中输入数据(比如,输入1234567)时,在android终端使用cat /dev/ttymxc0 接受时(串口已经正确配置),此时只能接受部分数据(比如,接受了256),而其他数据则被串口又还回给了minicom(此时,minicom接受到了1347),请问一下,我该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现象:
我没有在内核中取消调试串口的配置,而是自己另写的发送和接收程序,发送程序运行在pc linux上,接收程序运行在imx6q上,也出现了接收不全的现象,例如发送hello,imx6只接收到ello,而且接收不稳定,有时候接收到的是不相关的字符。不知我这种现象和楼主的现象有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B(2015-04-10):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果没有的话,我这里会继续跟踪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