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数据一直采样到的是0

楼主(2015-03-09):
SH79F168 P0.0(OPOUT)用作ADC出现问题
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InitADConversion(void)
{
      P0CR   &= Bin(00000010);    // 将管脚设置为输入
      P0PCR  &= Bin(00000010);
    ADCON  = 0x80;               // ADON=1;ADCIF=0;EC=0;REFC=0;选择通道0
      ADCH   = Bin(00111111);     // AN0~5作为检测电压通道
      ADT  = 0x80;
}
采样程序如下:
/*A/D转换通道*/
#define     AN0             ADCON | 0x00
#define     AN1             ADCON | 0x02
#define     AN2             ADCON | 0x04
#define     AN3             ADCON | 0x06
#define     AN4             ADCON | 0x08
#define     AN5             ADCON | 0x0A
#define     OPOUT         ADCON | 0x0E
/**********************************************/
#define     NET_K1          0                       //K1
#define     NET_K2          1                       //K2
#define     AnSimBattVolL   2                       //第一节模拟电池电压
#define     AnSimBattVolH   3                       //第二节模拟电池电压
#define     AnTargetVolL    4                       //第一节接口处电压
#define     AnTargetVolH    5                       //第二节接口处电压
#define     AnSimBattCur    6                       //模拟电池电流
uint16 GetADResult(uint8 ADChannel)
{
      uint16  result = 0;
      uint8   i = 0;
      ADCON &= 0xF1;
      switch(ADChannel)
      {
          case    NET_K1:
              ADCON = OPOUT;
              break;
          case    NET_K2:
              ADCON = AN5;
              break;
          default:
              break;
      }

     delay100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for(i=0;i<32;i++)
      {
          ADCON |= 0x01;        //启动转换并等待转换结束
          while(ADCON & 0x01);
          result += ADDH*4 + ADDL;
      }
      result = result >>5;

     return    result;
}
现在的问题是通过上面这个函数,通道AN5能够得到正确数据,但是OPOUT通道的数据一直采样到的是0。调试了很久,发现只有这个通道不能得到数据

网友A:
嗯,IIC通讯下,CY7C67300是独立用的,所以你只能用SPI于CY7C67300通讯。

网友B:
datasheet里面讲只要SCH[0:2]= 111,那么ADC通道自动切换到OPOUT端口

网友C:
OPOUT端口有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里面讲只要SCH[0:2]= 111,那么ADC通道自动切换到OPOUT端口

好像仅仅这样不行,是不是还需要在其他设置下?

网友D:
貌视P0.0(OPOUT)这个端口不能直接检测芯片外部的电压,而只能直接检测芯片内部放大器输出端电压

楼主:
datasheet里面好像放大器跟这个P0.0是直接连接的,应该可以直接检测

网友E:
P0.0(OPOUT)这个端口在放大器开启时做OPOUT使用,在放大器关闭时做I/O使用,你现在程序中放大器没有打开,因此不能用作仿真信号检测,应该把CURSAMP.3位设为1

网友F:
放大器打开后,也不能从外面直接灌电压到P0.0

网友G:
因为这时放大器已经打开,OPOUT是放大器的输出. 你应该从放大器的输入端灌信号

楼主:
明白了,看样子得飞线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中颖MCU,锂电池管理IC 代理,姜先生 QQ252678599  电话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