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下哪里能买到正版的ST-LINK V2呢?私人使用的

楼主(2015-03-10):
问了经销商,说是只能以公司名义借来用,他们不卖开发工具:(

楼主:
还有想问一下: ST-LINK/V2 以及 ST-LINK/V2-ISOL 有什么区别呢?怎么价格差那么多,前者一百三元,后者要五百多元

网友A:
代理商不买,可以要求代理商送一个,一级代理基本上都会送工具的(贵司的量达到一定)

网友B:
淘宝有售正版的吧,但是这个东西,副厂的也一样的,因为ST是开源的,

网友C:
在stmcu.com.cn上有在线购买的链接。

网友C:
ST-LINK/V2 以及 ST-LINK/V2-ISOL ,一个带隔离,一个不带隔离。

网友D:
找ST代理商,到原厂买,不过购买周期会长些;

网友E:
调试用还是下载程序?

网友F:
Nucleo板子自带ST-Link 2.1可以用短接帽改成外部使用的。

网友G:
淘宝大把山寨货, ST绝不会为这点东西查盗版。
公司很讲究正版?反正不差钱,易络盟之类肯定有,绝对正版。
差钱又想正版? 淘宝买个官方开发板几十块钱带烧写器。

网友H:
21c免费申请一个Nucleo板子,然后把ST-LINK掰下来。。就OK了。

网友I:
很多官方的开发板带的st-link v2都可以独立来使用的

网友J:
我这边有

网友K:
贸泽电子,e络盟

网友L:
没听说代理商不卖啊。一般主推MCU的正式代理商都会备工具,通常都是会有现货的。用现金购买,没那么复杂。

网友M:
买个便宜的就可以了,有必要非得买原厂的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H:
21c免费申请一个Nucleo板子,然后把ST-LINK掰下来。。就OK了。

现在还能申请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N:
现在还能申请吗?

现在没了,不过经常搞活动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H:
现在没了,不过经常搞活动的。

那我得经常关注活动

网友O:
某宝搜一搜,超过100块的有可能是正版的

网友P:
这个还可以申请吗??

网友J:
正版1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