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怎么实现寄存器与库混编?

楼主(2015-03-10):
stm8s103在IAR下怎么实现寄存器与库混编?

网友A:
库也是用寄存器实现的,你看库怎么写寄存器你就怎么写行了。

网友B:
代码中,想用寄存器写的语句就用寄存器好了;
又不用什么设置;

楼主:
但是我直接操作寄存器是报错!

网友C:
你看下报的是什么错,针对性地一步一步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D:
iar,用了库,那么你寄存器就别写 CLK_PCKENR1 = 0X00; 写成CLK->PCKENR1 = 0X00;能报错?

楼主:
前几天已解决 王来结贴了 是这个问题

网友E:
看报错类型了,网上很多例程不是IAR下的,这是报错的根本原因。不同平台,针对每个寄存器的命名方法都有不同的。所以,拿到IAR下,你要去库里看看,他们是怎样命名的,或用库里的函数,或直接操作寄存器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F:
有没有谁有STM8的针对不同功能的寄存器操作指引或是自动配置寄存器.
STM功能太多多,设置寄存器好复杂,

网友G:
这个没人教也会吧

网友H:
库的寄存器命名方式和寄存器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