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能直接替换掉STM32F207吗?

楼主(2015-03-10):
软件硬件都不修改,能直接替换吗?

网友A:
F407可以替换F207。

网友B:
但是前提,你没使用STM32F407的FPU功能,207没有这个

网友C:
看芯片用途是哪里。基本没什么区别 420651517

网友D:
207和407所有外设都一样么。。。这兼容性。。。

网友E:
程序总要改下;
一点不改是不可能的;

网友F:
可以的,需要将库函数等替换掉。硬件上可以不用修改!

网友G:
不重新编译,估计不行

网友(2016-02-22):
100Pin的可以,其他pin数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H:
感觉这两芯片的硬件设计基本一致的,寄存地址中断向量,207有的407的都一样。就替换了个内核

网友I(2016-04-26):
引用 网友E:
程序总要改下;
一点不改是不可能的;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网友J:
一个是2系列,一个是4系列,两者有区别的

网友K:
管脚对应吗,使用的功能在两个芯片上都能对应吗

网友L(2017-03-20):
请问楼主你替换好了么,需要改哪些地方

网友M:
不可以的,基本上是可以PIN TO PIN,但是有细微差别,就看楼主之前的板子有没有考虑:

网友N:
这个兼容性可以

网友N:
STM32F7都有了,可以试试。

网友O(2018-02-28):
楼主,你移植成功了吗?我正好移植,希望能请教一下,我qq2421898296,诚心请教,谢谢!

网友P:
引脚兼容就可以。

网友Q:
可以替换的。

网友R:
楼主要做什么功能

网友S:
可以替换

网友T:
资料上兼容就可以。

网友P: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Q:
stm32基本一致。

网友R:
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S:
参考一下datasheet

网友T:
代码都是可以移植。

网友U(2021-11-23):
二进制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