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D触发器CD4013

楼主(2015-03-10):
只用了其中一组,另外一组管脚都是悬空的,电路工作正常,但芯片发烫,是另外一组管教悬空的缘故?

电路见下图

网友A:
很可能是因为另一半输入引脚悬空而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因为另一半输入引脚悬空而发热。

那另一半引脚该怎么连接?请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另一半引脚该怎么连接?请指导!

对4000系列芯片,输入引脚接电源正或地,输出引脚悬空。

网友B:
4013也能发烫么?

网友B:
我觉得4000只有在发生LATCH-UP的时候才会烫。。。。。。。。

网友C(2015-05-13):
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哦